KEIL编译提示OVERFLOWED溢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07):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XDATA
    SEGMENT: ?XD?_ZSYS_ADC_CALIB_GET?ADC
    LENGTH:  0008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XDATA
    SEGMENT: ?XD?_VSEARCHMAPBYIEEEADDR?Z_USERSTACKAPI
    LENGTH:  0007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XDATA
    SEGMENT: ?XD?_VUSERADDRINDICATION?Z_USERSTACKAPI
    LENGTH:  0006H

..........

Program Size: data=18.7 xdata=8244 code=88233
Target not created

百度之后发现,并不是溢出的问题

原来不是data空间溢出的问题,而是我有些子程序定义了没调用,导致keil无法合理分配空间,从而溢出。
首先,我说了我不能任意使用外部存贮空间,所以决不能让编译器将一些临时变量放入idata or xdata。

其次,data 空间可以达到256,见错误提示,data空间只使用了18.7而决无错误。这就有疑问了,那么我的错误出现在哪里呢?

这就是Keil的问题了。当编译失败时,它不能给出完整正确的报告。所以它给出的:

Program Size: data=18.7 xdata=8244 code=88233
就是不可信的。实际上我的data空间已经远不止18.7了。(所以下次看是否是真的溢出,可观察这个参数先)

最后找到,我宏定义了一个参数

#define    USER_SIZE_NWK_RRECT                    2

跟踪它

    #if (USER_SIZE_NWK_RRECT)
        NS_RRECT     MEMORY_RRECT[USER_SIZE_NWK_RRECT];
然后再跟踪 MEMORY_RRECT,发现这个参数没有被调用 , 将2改成0即可解决错误提示

结论就出来了:

1、Keil的错误报告不完整。

2、在Keil里最好不要留下定义而未使用的变量或函数,编译器无法合理的为之分配空间,而导致空间溢出。

网友A:
你确定你的keil是破解的不是试用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keil是破解的不是试用版的?

破解的,用了挺长时间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解的,用了挺长时间了,哈哈

开始没有细看你的分析和结论 以为是那种没破解的限制编译空间呢,后来仔细看了下,学习了。丢人了,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没有细看你的分析和结论 以为是那种没破解的限制编译空间呢,后来仔细看了下,学习了。丢人了,快闪 ...

哈哈,没有没有,互相学习,

网友B(2013-11-15):
像这样问题,没有调用到的函数,你可以用一个
if(0)
{
   放没有调用到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问题,没有调用到的函数,你可以用一个
if(0)
{

恩,你这个方法很好,不过用#if 0应该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