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的封装库

楼主(2013-09-08):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常用的封装库,比如电阻0603,0805的的PCB封装,麻烦给我发一份,谢谢;邮箱:yanerweng@163.com

网友A:
分享一个我自己用的 0603 电阻封装.
比较标准.
使用了 TOP , Layer 20, Layer 25.

PS: 仅供参考, 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个我自己用的 0603 电阻封装.
比较标准.
使用了 TOP , Layer 20, Layer 25.

把你常用的库给我吧~~~~免的我去画了,这个东西简单是简单,很麻烦

楼主:
这是什么表情~~~~好心人给我吧~~~~我画了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个我自己用的 0603 电阻封装.
比较标准.
使用了 TOP , Layer 20, Layer 25.

你好,请问下这个 layer20,25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就双面板,这个是不是就top层就OK了?

网友:
还是自己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这个 layer20,25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就双面板,这个是不是就top层就OK了?

Layer 20 是 Placement Outline 用来做辅助检查用的.
Layer 25 是 Body Outline, 就是元件的实际尺寸.
Top 层用来作丝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