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内电层分割问题

楼主(2013-09-08):
问题1:我需要做一个4层板,上面有运放电源正负8V,AD/DA电源5V,3.3V,参考电源正负2.5V,其中正负8V在多处用到,而其他电源只有1~2处用到,电源层分割为两块好还是那其他的电源也分进去?
地层有DGND和AGND还有电池GND,DGND、AGND分别经过两个小电感接到GND,GND只存在在电源模块,那种地层分割的时候需不需要给GND分个区域?
问题2:POWERPCB在内电层分割完成铺铜的时候,我发现没有电气连接的时候是铺不上铜的,需铺铜前先打孔建立电气连接才能铺铜。
不知道各位前辈在碰到以上两个问题时是怎么解决的?可否给小辈一些建议,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
1、电源分割要看原理图和您的布局情况,原则是不要分割的太碎,把主要用到的电源放到电源层,连接不太多的又不太重要的电源在底层或顶层走线就可以了。
2、这个GND虽然只存在在电源模块但比较重要,最好在地层分割的时候给GND分个区域。
3、是的,您的发现很好做法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