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win64-10.2-se安装不上

楼主(2013-09-08):
    今天在安装modelsim-win64-10.2-se安装不上,双击安装程序后弹出是否该程序运行,选择YES,弹出modelsim的安装启动界面,然后一闪就没有了,系统进程中有这个安装i进程。但是不往下跑了。我用的是win7 64bit的系统。
求大师指点。如果解决?

网友A:
    杀毒禁止了?另外安装用管理员运行。
我也是WIN7 64 - 笔记本
    不行换其他版本的

楼主:
    我的笔记本也可以装,就是台式机的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毒禁止了?另外安装用管理员运行。
    我也是WIN7 64 - 笔记本
    不行换其他版本的

    谢谢,昨晚在任务管理器里的进程结束了一批。当结束运行的java进程时就弹出继续安装的窗口了。疑惑笔记本装的是java6 台式机是java7;难道这个还受到影响了。开始还以为是笔记本多了两个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在任务管理器里的进程结束了一批。当结束运行的java进程时就弹出继续安装的窗口了。疑惑笔记本 ...

以前好像电脑上装东西就出来一个java 崩溃什么的。后来怎么解决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