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里面同一组class筛选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router里面做等长处理的时候,我希望在spreadsheet栏里面只显示我真正处理的那一组class,之前操作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次软件重装之后就筛选不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步骤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希望朋友们能够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你设置问题,你有没有设置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设置问题,你有没有设置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你是说设置同一个class里面的线与线之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吗?
设置了还是不行呢?可能是我的操作不对。
    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步骤标记清楚呀?

网友:
    1.你把同一组class的网络选择后按图设置。如图2
    2在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中选择你要的网络。如图1
    3在spreadsheet中选择图1中的第三部,就可以了。

    binshenliu -5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设置同一个class里面的线与线之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吗?
    设置了还是不行呢?可能是我的操作不对。
    ...

看图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