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AD中拼板特殊效果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3-09-09):
如上图,这种拼板是如何做出来的呢?个人感觉不像是手工画的,应该是自动生成。如何实现呢?请教。

网友(点评):
提示:可纯手工,亦可半自动... 网上找找相关的拼板教程(很多)...

楼主:
试过拼板达不到这种效果,就是问中间的keepout是怎么弄的,手动的话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自动的。

网友:
这些都是手功做的。

网友A:
这样拼板,好像太朗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拼板,好像太朗费了

正好在10cm*10cm以内,再多也就放不下了。

网友B:
这样的效果是手工做的,软件还没有这么智能。至于拼版过程,是可以通过特殊黏贴完成的。外形层需要手工处理来满足生产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效果是手工做的,软件还没有这么智能。至于拼版过程,是可以通过特殊黏贴完成的。外形层需要手工处理 ...

呵呵,知道了。

网友:
看了相对特殊的地方都比较一致,应该是先弄好下面一排,在用阵列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干嘛不用V-CUT,搞的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