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认证

楼主(2013-09-09):
打开orcad之后总线显示找不到认证,按各种帖子里的步骤都试过了,还是一样,求指教

网友:
如果想要重新安裝軟件的時候,要將註冊檔案清理一下。操作方法如下:
(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關機之後再重新開機,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關 ORCAD 或是 cadence 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SPB_16.5 ....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16.5,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