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版反向问题

楼主(2013-09-09):
PCB拼版图中两个PCB的方向是反向的,不知道对贴片是否有影响,最好的拼版方向是什么样的?图中红色字体1和1处于对角,对贴片有影响吗

网友:
最好一样的,基本要求贴片元件在同一方向

网友A:
    对于拼板要看实际的LAYOUT,如果你的PCB布局时单面贴片的话,最好是采用一个方向的,如果布局时双面贴采用阴阳板拼板效率会高点,但是像楼主这样转180度的建议不要,转180度一般是对那些不规则的板子,如果采用一个方向拼可能会存在受力不好的情况,楼主的这块板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则的,一个方向拼也不会存在受力的问题,所有还是建议用一个方向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拼板要看实际的LAYOUT,如果你的PCB布局时单面贴片的话,最好是采用一个方向的,如果布局时双面贴采用阴 ...

多谢

网友:
    此拼板没必要旋转拼板,直接同一方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