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R3设计六层改四层

楼主(2013-09-09):
最近遇到DDR3设计,有2片DDR,为了节约成本,六层改四层,布线没有任何改动,都是走表层
叠层改变了,四层 top-gnd-power-bottom  六层 top-gnd-L-power-gnd-bottom
data 高八位 打孔翻层
data低8为,top层

仿真出来的眼图

data眼图

data眼图

楼主:
分析原因 DATA高八位的参考层的问题,难道差别就这么大吗?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希望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原因 DATA高八位的参考层的问题,难道差别就这么大吗?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希望可以指点迷津

有串扰,有噪声,可能是线间距和回流平面的问题吧。

网友A:
日月光也搞PCB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月光也搞PCB设计?

帮忙做SI/PI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串扰,有噪声,可能是线间距和回流平面的问题吧。

间距,平面都注意了,都是大面积铜,唯一差别就是参考平面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data参考平面选GND比VDD好,GND相对稳定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距,平面都注意了,都是大面积铜,唯一差别就是参考平面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data参考平面 ...

在信号的回流路径上,也要注意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信号的回流路径上,也要注意干扰。

四层板啊,这些问题应该也比较好控制的。

网友(2014-01-23):
撸主找到问题原因没有呢?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