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同样的板子覆铜后出现两种不一样的状况,求解答

楼主(2013-09-09):
如下图所示,上面与下面的都是同一个PCB,只是下面多加了几个元器件而已,覆完铜后怎么看着不一样啊
就是我画箭头的部分

网友A:
    建议把铜皮铺起来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铜皮铺起来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覆完铜皮后效果如下

网友:
    那你坚持一下铜皮的属性,看是不是和那两个孔是一个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