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面过孔有很大一个圆圈,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3-09-09):
分割地平面填充后,有圆圈的焊盘 会阻断平面层的连接,有点像是禁止区域。

网友A:
过孔属性里的inner层的反焊盘antipad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属性里的inner层的反焊盘antipad改一下试试。

焊盘栈吗??什么选项?

网友:
过孔属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