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功率电感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3-09-09):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Silergy SY8100 DCDC Buck,用于5V转1.5V电路,Silergy官方推荐电感的值在1.2V输出情况下选择4.7uH。

但是目前库房无4.7uH的库存了,能不能用10uH代替?除了DCR和饱和电流外,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我看SY8100的规格书提到电感的计算公式如下,但是按照输入5V、输出1.5V、电流1.2A、开关频率500KHz来计算,L才得到1.75uH。

不知各位大虾有何看法和建议。

网友(点评):
楼主,你那条件输入后,算出的电感应该大于4uH吧,莫欺负俺们老实人啊

网友(点评):
按那公式算得的应该大于4uH,再就是比对表中,也可知道在4UH左右

网友A:
    理解途中的公式,自然就知道了,如果不记得可以查高中课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途中的公式,自然就知道了,如果不记得可以查高中课本

    高中课本啊,高中就学电感充放电了吗?我真的是没学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中课本啊,高中就学电感充放电了吗?我真的是没学过啊。

你把输出电流最大值Iout放到等式左边理解试试看~~~ ,在输出电压和开关频率已知情况下,会影响电流最大输出值。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是我,我就用个3.3uH的电感给你看。如果你还是怕,就找一个封装,兼容你的10UH,4.7UH

网友:
    看起来楼主的选择是不合理的,如果要选择10uH,就要修改C4的值。推导如下:
1).首先公式里的40%就是指的电流纹波系数(Iout-max*40%就是纹波电流I1),一般最后你的设计纹波系数在20%-50%是比较合理的。这个公式推导出来的是L的最小值Lmin,楼主公式算出来的值应该是4.375uH哦。
2).那么L能允许的最大值是多少呢,分析如下:当电路负载由重载变为轻载时,变换器来不及响应电流的变化,所以电感就会把自己多余的能量灌入大电容上(C4)。考虑最坏情况电流从Iout-max变到0,电感会产生一个负电压阻碍电流的变化,负电压最大值就是Vout=L*Iout-max/T,所以T=L*Iout-max/Vout(T为电感放电时间),得到放电电荷Q=1/2Iout-max*T=Iout-max*Iout-max*L/2Vout(公式2)。不知道楼主输出电压1.5V的最大纹波电压是多少,我这里假设最大纹波电压为V1=1.5*10%=150mV,V1就是灌进电容C4的变化电压。所以V1<=Q/C4(公式3).将公式2和公式3整合得出L<=2V1*Vout*C4/Iout-max*Iout-max(公式4). 将楼主的设计参数带入公式4,得到L<=6.875uH.
    所以楼主L的理论取值范围是4.375uH到6.875uH,实际取值应该考虑更多参数变量。一般来说,电感取值越小,动态响应也越好,但是纹波电流就大了,从而导致纹波电压也越大;取值越大,电感阻碍电流变化的能力越大,导致动态响应也变差,就需要更大的电容,当然纹波电流就变小了,从而导致纹波电压越小。通常,开关频率高了,选小电感越好。楼主如果要选择10uH的电感,就不能用C4=22uF的电容了,可以根据公式4,C4应>=32uF(理论值)。
    3).除了DCR和饱和电流外,还考虑温度特性,温升电流,额定电流,AC/DC损耗,自谐振频率等

    二楼的公式推导是不是有问题啊?V1<=Q/C,,,,,,,那么V1*C<=Q。 Q=(Iout*Iout*L)/2Vout, 带入后是V1*C<=(Iout*Iout*L)/2Vout 》》》》最后得出的是L>(V1*C*2Vout)/ (Iout*Iout),二楼怎么退出来
    多谢大侠!受教了。
    不错
    谢谢!

网友:
    当然所有参数要注意降额设计

网友:
    你用10UH以内的都没有问题的,只是电源波形会有差异的,怕会有过冲或者振铃等。

网友:
    会有PI等问题。但是电路会工作的。

网友:
    二楼太专业了

网友:
    二楼的解释很专业,原来我们是业余的

网友B:
    二楼的公式看得不是很明白。V1<=Q/C4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路过学习,顺带膜拜下。好久没设计DCDC了,都忘了计算了

网友:
好帖子,做个标记。

网友(2014-06-03):
1 按照计算公式,如果取纹波电流等于0.4*LOUTMAX的话,计算出来的电感为4.375uH,按照工程观点,是不能用4.7uH电感。因为考虑到几个因数:如果板子密度比较高,散热不好,温度升高,电感量下降;另外由于工艺的问题,导致电感是有误差的10%-20%,若果你硬要用4.7uH的,那么需要跟供应商说挑出偏上限的。电感量的下降,会导致纹波的增大,譬如说开机瞬间纹波过大导致开机不正常。我就遇到过一次。建议5.6uH-6.8uH 比较佳。
2 由于我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电感的选在有上限的并且还那么窄。推导的公式我表示云里雾里。赞同楼主指出的二楼计算的错误。
3 10uH的电感,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放心使用。另外有说3.3uH的电感可以使用,当然如果他在后面连续并联好几个X7R的电容,也许可以,但是成本上太贵

网友:
所有参数要注意降额设计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公式看得不是很明白。V1

V =Q/C

网友:
真巧我最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MP1469 DC/DC输出,由于打板贴片回来发现3V3纹波输出太大,导致输出图像有干扰。
调试的时候,当我把输出电感由原来的6.5UH换成47UH之后,图像没有干扰了,试过五台都可以。
也试过其它办法都没有这个有效。
但是我现在担心试产100台的时候会输出电流不够。
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2015-01-12):
楼主,我怎么查找不到它的资料呢?

网友:
有没有大侠再来指点下电感的上限值,我也试过,电感加大电源噪声是降低了很多。做了很多机器,电源工作还算正常。

网友(2015-09-23):
膜拜表示崇拜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公式看得不是很明白。V1

这个呢可以这样理解,Q1的电荷不是全部灌给了C4,还一部分损耗掉了。所以会有小于等于的情况

网友(2020-02-13):
    很有帮助,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