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有假性露铜,求问PCB制作时绿油厚度或标准

楼主(2013-09-09):
       有个PCB从板厂做回来后,发现有些过孔有假性露铜迹象,和板厂沟通,
他们剖板分析后,主要原因是绿油覆盖不均匀造成(最薄为5.77um,均匀位置为18.35um),
然后板厂指出:贵司未明确给出规格要求,并且不会上锡,不存在连锡短路现象,所以满足质量问题。

    希望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帮解答下:
1、via假性露铜,有什么不好之处
2、PCB制作时,需要如何明确要求

网友A:
过孔塞孔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否则就会出现过孔焊盘发黄或者是红的现象,其实就是阻焊厚度不够),阻焊油墨印刷时是液态,“水往低处流”是永恒不变的,孔上的阻焊油墨会往孔内流。均匀位置为18.35um,已经比较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塞孔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否则就会出现过孔焊盘发黄或者是红的现象,其实就是阻焊厚度不够),阻焊油墨 ...

谢谢你的回复!
    PCB板厂的回复也是指:主要过孔位置油墨部品面填充不满导致(我们已经要求塞孔了)。

    版主,能回答下我后面那两个问题吗?
1、via假性露铜,有什么不好之处
2、PCB制作时,需要如何明确要求

   多谢!

网友:
1、假性露铜,从焊接的角度问题不大;如果经过多次返修或长期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可能会出现品质问题;
2、PCB制作时,你要求过孔塞孔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4-11-03):
常规盖油就容易产生过孔假性露铜,如果是阻焊塞孔那就可以避免这类问题。盖油只是表面涂层,塞孔的工艺是要出铝片 饱满度达85%

网友(2015-06-17):
IPC好象只规定 露铜面积不能超过多少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