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功放IC,2-3W。汽车上用的,保护功能好一些。

楼主(2013-09-09):
求推荐一颗功放IC,2-3W。汽车上用的,因此保护功能要求好一些。
用来外接小喇叭播放导航声音用的,功率不大,但是功放IC的输出要接到设备端子上,因此要过做相关的测试。
比如短路实验,还有汽车电源捅到IC输出,要求10分钟芯片不损坏。
找了两三天,没找到合适的。请论坛上的大牛帮忙推荐一款,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啊?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网友B:
是不好找,踢哀(TI)有不少顆符合需求,但都是 BGA 封裝,我想這是不適合您的原因。

如果不介意插件(DIP)封裝,參考一下 NTE1370,看起來很強壯,5.8W 輸出並且強調車載應用。

  • Excessive Supply Voltage Protection Circuit
  • Current Limiting for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 Thermal Shut–Down Circuit

楼主:
谢谢狗版主啊,BGA的也可以,板子贴片是外加工的。价格在7元RMB以内就行,主要是防护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好找,踢哀(TI)有不少顆符合需求,但都是 BGA 封裝,我想這是不適合您的原因。

如果不介意插件(D ...

谢谢狗版主啊,BGA的也可以,板子贴片是外加工的。价格在7元RMB以内就行,主要是防护要好的。

网友B:
RMB$ 7.0 這顆可能有機會

MD3203

  •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 Thermal Shut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谢谢

网友:
NTE 有 3W 的版本。

NTE7052

网友C:
这些合乎心意?
我们公司一般是用圣邦微或者是PAM的。
要不就是找跟TI公司pin to pin的国产货!
等等
我找一个国产的货给你!

网友(点评):
跟我们公司一个样的,哈哈

网友:
這顆還超過 RMB$7.0 就太黑心了!

MPS1740

只有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B$ 7.0 這顆可能有機會

MD3203

MD3203的短路保护,只是输出到输出短路,输出到GND短路保护。应该不支持高电压(汽车电源24V或12V)短路到输出的保护。
因为小喇叭是外接的,做测试时汽车电源(24V或12V)会要捅到接口上。MD3203的电源输入才5V,MD3203肯定会炸的。

我还看了其他的几款
TPA2005D1-Q1    汽车级的
NS4149
NS4148
PAM8303D

这些功放基本上都是5V电源输入,BTL方式输出,支持短路及过热保护。但芯片没说高压接接OUT上会怎么样。
估计没有一款IC支持汽车电源(24V或12V)捅到OUT上,功放还不烧坏的。

其实功放IC电源不一定要求5V,也可以用12V(24V通过DC-DC产生)。
以前还用过TDA2822电源可以接12V,但缺点是没短路保护,两输出一短路就烧。
就算功放IC电源是12V,汽车电源24V捅到输出口上,应该也会烧。

也许一开始方案是错的,是不是要用电容隔一下?

MD3202短路保护

MD3202短路保护

网友(点评):
呵!看起來只有 NTE1370 可以到 25V。^oo^

网友(点评):
車電 24V 只是輸出電壓,有人說瞬間突波可能會到 37V。>_<|||

网友(点评):
車載系統不好搞啊~v_v

网友(点评):
合着你是想把汽车电瓶的电压直接加到功放IC上去? 不会是这样想的吧?

网友(点评):
合着你是想把汽车电瓶的电压直接加到功放IC上去? 不会是这样想的吧?

网友B:
您想一下,如果工作電壓需要能撐到 24V,那表示輸出訊號可能也能到 24V,這種功放(Audio Amplifer)輸出能力通常在 20W 以上,我手上是有幾顆用過的踢哀(TI)的型號。

但這樣做個人覺得不划算(拿 20W 當 3W 用),是否內建一個車用的 Linear Regulator 或耐高壓 DC/DC Converter 兼做電源前端保護,後面的線路你怎麼用都安全。

网友(点评):
狗版主威武! ^_^

网友(点评):
合着他之前就想用个车载电源直接供电的功放IC? 好吧,我一直都没理解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想一下,如果工作電壓需要能撐到 24V,那表示輸出訊號可能也能到 24V,這種功放(Audio Amplifer)輸出能 ...

 狗版主所言极是啊,车载系统是不好做啊!
只要是外接的端子(人能触摸到),都要做24V和GND短路测试,要求10分钟不坏。
由于一开始结构件没有考虑功放(小喇叭),比如在前面板开孔,设计音腔之类的。
导致现在喇叭必须外置,小喇叭只是用于播放导航声音。功率不大。
是输出防护的问题。输出正常工作电压不要24V。需要24V电源短路到输出,芯片不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合乎心意?
我们公司一般是用圣邦微或者是PAM的。
要不就是找跟TI公司pin to pin的国产货!

"合着你是想把汽车电瓶的电压直接加到功放IC上去? 不会是这样想的吧?"

bluskly,对不起,我没表达清楚。
是这样的,功放的电源没有要求,5V,12V都行。
小喇叭是外置的,因此功放的输出是要外接。必须做相应电源短路测试。
比如将汽车电源24V直接短路到功放IC的输出上,会不会烧坏IC?
现在的情况是希望能找到一款这样的功放IC,能扛得住24V短路测试,
可能现有的功放都做不到这点,我的方案可能错了。

网友(点评):
短路靠功放自己保護,過電壓可以用突波保護元件。^_^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着你是想把汽车电瓶的电压直接加到功放IC上去? 不会是这样想的吧?"

bluskly,对不起,我没表达清 ...

如果是這問題,功放輸出放突波保護器件啊~(TVS 或 MOV 之類的)

要能撐長時間短路高電壓,就選大顆(功耗)一點的型號。

楼主:
正常情况下功放IC的输出不需要24V。在做测试的时候,24V要短路到功放IC的输出上。要求不会烧坏芯片。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大家能明白不?

网友:
加个保险丝,再加个电感,行不行?

网友D(2014-10-14):
tda2022啊,玩音响的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tda2022啊,玩音响的人都知道

谢谢。

网友E:
你们做什么产品的啊?我最近也在找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做什么产品的啊?我最近也在找这个东西

汽车电子,播放导航语音的,想要用外置的喇叭。但如果外接的话,怕装车时接线接错把小功放打坏。所以想找防护能力强的小功放。后来找不到,就跟领导说了下,改用内置喇叭了,就是声音闷点,小点,但是自己安心点。

网友:
    采用那种功放输出有耦合电容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插24V或短路都有电容隔直,对功放无影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