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PADS9.3,后来重新装了个PADS.5后就用不了了,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3-09-09):
装了pads9.3,后来重新装了个PADS.5后就用不了了,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后来又换了绿色版本也是这样,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说要重装系统才可以了,我不想重装系统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问题吗?

网友:
貌似9系列的版本是默认覆盖

网友:
原安装的版本没有删除干净。
最好注删表中PADS也删除一下。后再重装

网友A:
重新安装PADS9.5 就可以了。 我电脑上装了6个PADS版本都没问题。 包括你说的 9.3 和9.5 都有安装。

网友B:
看路径是9.4的。你装的是9.5?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试试装装不同版本的VC2005或者是VC2008?我的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PADS9.5 就可以了。 我电脑上装了6个PADS版本都没问题。 包括你说的 9.3 和9.5 都有安装。

你是怎么装的?在装9.5的过程中是怎么设置的?
    我装的是9.3的,后来我也装了下9.5的,也是打不开,两个都打不开了,于是就给卸了,重新安装9.3的。
我的9.3是完整破解版的。

楼主(2013-10-21):
引用 网友B:
    看路径是9.4的。你装的是9.5?

后天又试了9.4,不好意思,搞混了

网友C:
    楼主,“应用程序无法启动……”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过一直没解决,后来我重装系统才OK的。
    我的是QQ无法启动,还有allegro软件无法启动,搞的我半个月没登上QQ。
    重装系统,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用程序无法启动……”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过一直没解决,后来我重装系统才OK的。
    我的是QQ无法 ...

    谢谢,我也是重装系统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