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人体红外感应模块芯片

楼主(2013-09-10):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吗,有好用又便宜的IC介绍一下,多谢!

网友:
大路货就是国产的BISS0001,上海京西
我们在用Holtek的一款ASIC,HT7612B,功能比较全,但bug不少
Onsemi,Rohm也有一些ASIC,型号各自为NCS36000-D,BD9251FV
自己搭预处理电路,再用廉价MCU处理,可靠性更好些

楼主:
这个怎么样?好不好用

楼主:
多谢大侠解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解答啊

呵呵,你家是不是做这款IC的?

楼主:
别误会,我是做IPC的,最近一个项目要加入PIR功能,请教大家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误会,我是做IPC的,最近一个项目要加入PIR功能,请教大家而已

呵呵
见过一个厂家做的监控IP Camera,加了PIR电路,用的就是JX的BISS0001

楼主:
哪家的监控IP Camera,加了PIR电路,用的就是JX的BISS0001? 能私聊不?扣260519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