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查断头线,及怎么检查文件效率比较高,

楼主(2013-09-10):
RT, 现在给板厂发的文件里面回复有断头线,还有他们用CAM 文件检查出来有10处网络短路,allegro 里面怎么检查不出来呢?邮件回复又耽搁了2天时间,怎么检查啊

网友:
使用CAM350或GERBER工具或其它相关的软体

1.gerber产生网表
2.layout工具吐出IPC356

3,上述两者使用软体比对

就可以得到你哪里开路/短路...然后检查回报给板厂

网友:
有啥更好的方法没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report里面就能查啊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断头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断头线是什么。

有一种是无网络,在ETCH 层,有一种是有一端有网络,延伸到另外一端没有连接的,

网友:
一端有网络,另外一端没有连接就是没连通了,可以通过查看状态检查出来。
短路的话规则设置好后软件会报DRC的。

网友:
用CAM350检查结果显示经常出现短/开路,实际上不是真的短/开路的,这种情况情况可以到板子里相应的地方检查,没问题就可以不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是无网络,在ETCH 层,有一种是有一端有网络,延伸到另外一端没有连接的,

用Tools/Reports/Dangling Lines Report 能检测出来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ools/Reports/Dangling Lines Report 能检测出来

谢谢

网友:
    EDA 365的SKILL 很方便查找断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