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问下各位现在是学protle还是ad好呢

楼主(2013-09-10):
公司用protle画图,但是感觉ad好像实用性更高一点,给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是学protle先还是直接学ad

楼主:
学ad的话,从什么版本入手呢,是9还是10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AD9学起,因为AD9比较稳定

网友:
AD9和10都行 。

网友:
操作基本相同,找一个不再升级的版本学习好些,比如上面提到的AD9的最后一个版本

公司用 protel  , 方便的话可否介绍下您公司主要是做?

网友:
    肯定是用AD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