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会发出声音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10):
一个3.7V转15V的DC-DC电路上,有两个瓷片电容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瓷片电容? 好像没有遇到过。
你确定不是电感在叫?你把电感换小试试还叫不叫、

网友:
陶瓷電容含鈦酸鋇(BaTiO3壓電效應(Piezoelectricity)會產生振盪。

  • When an AC voltage is applied to a monolithic capacitor chip, it expands due to the electrostrictive effect of the ferroelectric ceramic, as shown in Figure 2.
  • As a result, the circuit board vibrates in the surface direction as shown in Figure 3. (The vibration of the chip and board is only about 1 pm - 1 nm.)
  • When the vibration cycle of this board reaches the audible frequency range (20 Hz - 20 kHz) of humans, a sound can be perceived by the human ear.

网友:
封装多大?换钽电解试下呢?

网友:
哇塞,大开眼界了~

网友A:
解決方法︰

  • 據悉鋁箔電解電容還是含鈦酸鋇(BaTiO3,但由於封裝有塑膠外皮或插件時不會到底(貼片式則是有基座),電容本體並不會如貼片式陶瓷電容那樣貼近印刷電路板(PCB),在振盪不是非常嚴重之狀況下,有可能避開這個問題。(用插件式陶瓷電容同理)
  • 使用不含鈦酸鋇(BaTiO3的電容,例如鉭質電容塑膠電容雲母電容。但這些電容有可能因耐壓、容值範圍抑或是沒有貼片式封裝等問題,找不到適合設計電路的替代型號。
  • 如果產量不大,可以人工銲接方式,將貼片陶瓷電容拉高,離開印刷電路板(PCB)表面。傳聞有些阿速死(ASUS)筆記型電腦,生產時就是這樣做的。
  • 日寇村田電子(muRata)有生產架高貼片式陶瓷電容供客戶使用。(如附圖)

网友(点评):
這個我遇到過,外國原廠設計師也是說使用村田產品。 ^_^

网友(点评):
你研究的课深入的。小鬼子的花样真多 、武士和樱花 真是个奇葩的文化

网友:
小鬼子花样真多

网友B:
3楼和7楼用到的资料是哪里找到,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点评):
圖片上有暗示!^_^

网友(点评):
如果您講的是七樓的那些解決方式,那就珍貴了!多年慘痛經驗 +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 熱情代理商推薦 +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 敵後臥底人員回報 + 50GB 過期狗糧翻堆整理。^_^

网友(点评):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capacitor/solution/naki.html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学习了

网友:
俺承认俺是少见多怪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和7楼用到的资料是哪里找到,能不能共享一下

真实不容易,多谢3楼分享经验啊

网友:
真是牛,这个问题大开眼界了

网友(2015-01-20):
以前也遇到过DC/DC发出啸叫问题,一致怀疑是电感,原来电容也可能啸叫,开眼界了

网友:
陶瓷电容,确实存在会叫的问题,这是电容的固有特性,没办法解决。
但是电源会响是因为有已经足够引起电容谐振的因素存在,你需要做的是看一下电源电路的补偿回路,看看这里面是否有问题,补偿回路设计不合理的时候电源会响。你调整反馈电阻的数量级还有前馈电容等等。你使用钽电容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钽电容的内阻比陶瓷电容的要大一点,补偿回路的参数变了。另一方面是电路中的谐振因素无法振得动钽电容,并不代表你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也是见过了,换来了钽电容就不叫了

网友:
遇到这个并个1M的电阻上去,可以消除掉的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大开眼界啊,不学习一辈子都弄不明白哟

网友(2015-05-31):
应该是环路问题

网友:
    大开眼界学习了,谢谢大神们分享

网友:
    陶瓷电容存在(逆)压电效应,当陶瓷电容中通以交流信号时,陶瓷电容的表面会产生机械形变,随着交流信号的变化,形变也会忽大忽小,产生微小的振动。钽电容不存在这个效应,但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決方法︰

  • 據悉鋁箔電解電容還是含鈦酸鋇(BaTiO),但由於封裝有塑膠外皮或插件時不會到底(貼片式 ...
  •
    狗大!
    我想这个是巧合了,开关电源的频率/谐波正好在电容的谐振范围,可通过用组合的电容来打破谐振,就不会叫了。愚见,不知对卟?工作中木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講法很多種,信不信看個人啦!^_^

网友:
    遇到过电感叫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5-07-07):
    我遇到到,但是不知道为啥...
涨见识了啊

网友(2016-11-07):
之前遇到过开关电源上面的震荡电感叫   后面把电感换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