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 Export 中没有ASCII 缘由?

楼主(2013-09-10):
我想把Expedition 文件转为pads格式的烦恼。

如下图:EE7.9.3 Export 中没有ASCII ,是我有地方没有设置对,还是我有安装包未安装完全,还是缘由我装了PADS9.3的绿色版?
请各位仁兄解答,谢谢!
在开始菜单里面也没有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 Design Library Translator

楼主:
Design Data能够导出 .hkp文件,转换工具中却没有能够转换为PADS的工具。

网友A:
原来是ASCII,但是新的版本,EE2007以后,对数据做了加密,就叫Design data了

楼主:
现在新版中的hkp文件能够导出,原来的转换方法是否在新版中就失去了作用了?

楼主:
这段时间在忙其他的事情就忘记上坛子了,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4-12-21):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ASCII,但是新的版本,EE2007以后,对数据做了加密,就叫Design data了

你好,请问如何对原来的ASCII文件进行加密,使其能够在EE2007之后的版中导入? 有没有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ASCII,但是新的版本,EE2007以后,对数据做了加密,就叫Design data了

现在手上有一些.hkp文件,都是没有加密的ascii格式的,如何转成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