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走线宽度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3-09-10):
1、为什么同样控制50欧姆,射频走线40mil隔层参考?而数字部分的50欧姆才走7mil?求教各位高手解答
我个人认为是为了抗损耗。线越宽,电阻越小,干扰信号在线上产生的压降和信号损耗就越小。
介质中流过高频漏电流,将使信号受到损耗,tr 将增大,tpd 增大。
2、另外一般的敷铜板铜厚1盎司,约1mil。信号线线宽一般在6-15mil之间,太小了工艺要求高,容易断线;太大了是因为容易引入额外的分布电容吗?典型值为7mil。
 3、电源线的宽度要根据电流大小和线宽的关系决定,可以算出一个定值,至少要大于这个值,铺铜甚至作成平面当然更好了,这时候线宽引入的分布电容不考虑了吗?

网友A:
1、表层射频线各层参考,如果不是大功率射频线的话,信号损耗不大,是因为射频线较短,而焊盘较多较大,会导致阻抗不连续
2、7这个值太过绝对了,要综合考虑板子的层数,厚度,合理选择PP,CORE,从而计算出50ohm线宽,速率较高的情况下如LZ说的线太宽容易引出分布电容。
3、LZ说的电源确实要铺大,不能只满足通流能力,在高速板中,如果长距离的走电源细线会产生电压降,会产生严重的EMI影响,这里不考虑分布电容,而是考虑寄生电感。
个人见解,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层射频线各层参考,如果不是大功率射频线的话,信号损耗不大,是因为射频线较短,而焊盘较多较大,会 ...

1、回答的挺有道理的,再问,如果因为压缩成本的关系只有4层板,射频线没法做到隔层参考,只能参考第二层,只是加大了介质厚度算出来的50欧姆阻抗线宽17mil,而此时阻容焊盘依然是32mil的宽度,这样是不是也容易造成阻抗不连续呢?那控50欧姆是不是没多大意义了?
2、嗯修正的很好 ,是要按叠层阻抗去算线宽
3、我再去找点资料看看,是有考虑寄生电感的说法,研究研究再来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回答的挺有道理的,再问,如果因为压缩成本的关系只有4层板,射频线没法做到隔层参考,只能参考第二层 ...

回答第一条:
    要看焊盘的密集程度,如果焊盘很密集,你想象一下,焊盘32mil走线17mil,走线就像锯齿一样,阻抗能连续吗~
所以走射频线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当然,还是要看具体射频信号,看阻抗不连续对相位或频带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