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颗DC-DC芯片

楼主(2013-09-10):
输入:8V-13V(或更宽输入范围),
输出:5V/4A(输出电流4A或以上)
性能要求很好,价格在10元以内,谢谢

网友:
AN-SY8204/8205
输入4.6-30V
输出4/5A

网友:
rohm BD9C401EFJ,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or/bd9c401efj-e.pdf
2,3块钱左右,每千颗。

网友: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AP1539.pdf
diodes AP1539, 3,4块左右。开关频率稍微有点低,300k,要接22uh的大电感。

网友:
AOZ1034DI
Alpha & Omega Semiconductor
4,5块左右。

网友:
预算真高,10元能找2-3个6A的DCDC了

网友:
TI 的TPS54528,5A的电流,外接2.2uH电感,22u-66u的电容,价格3.5左右吧

网友:
nb638/nb639,3~4快rmb

网友:
aoz1094  几块钱吧  4A  用了很多  问题较少  TI的也不错 就是没长期用过多少

网友:
大伙蛮热心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