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复位电路

楼主(2013-09-10):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复位电路,谢谢!

网友:
100K电阻有点大换个47K的比较好

网友:
VCC3_3V上电瞬间,C326处于充电状态,右边会有一个高电平,Q302导通,RESET为低电平,电空充满电后Q302关闭,RESET被拉高。
R315和C327本身也是一个RC复位电路,R315不宜太大,另外个人认为R317应该接在R316下面,平常对Q302基极下拉,增加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