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ntor自带的Allegro To Expedition工具

楼主(2013-09-10):
请问下有没有人用过mentor自带的这个“allegro To Expedition”工具?这个工具是否能把allegro转换成mentor?求解释,谢谢!!

网友:
EE7.9.4版本有,但还没用过,为何不把PADS/Altium to Expeditiom
加进去,因这两个软件的PCB较多些。

网友(2014-09-26):
要先安装Allegro,转换时,读Allegro数据,这个样可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