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差分信号线

楼主(2013-09-10):
  弱弱的问下大家,本人新手,在画pcb的时候,哪些信号线要做差分信号处理?

网友:
Datasheet里会有。布线前看硬件指导手册

网友:
那些需要走差分对:他自身就是差分信号,比如高速的CLK线,比如高速ADC或者DAC的data线。还有就是USB的DM DP线。

网友:
网口信号线、usb、HDMI、sata、DDR3的时钟信号等等都是差分线,一般手册里还会给出阻抗控制在100欧姆,usb信号9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