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B界面进入EIDT DECAL无法编辑和删除焊盘

楼主(2013-09-10):
如题,从PCB界面进入EIDT DECAL无法编辑和删除焊盘,请高手解答。

网友:
需要看您的具体问题才好分析解答。

网友:
在ECO模式下进行EIDT DECAL,就可以删除焊盘了!

网友:
是不允许的,一直都不允许修改管脚数。9.5更严格一些,封装都不让改。

网友:
单独打开PADS,不能和SCH关联。可以编辑,另外存!

网友:
2007版本之后的都不能直接在PCB中编辑封装。

可以去库里面编辑,然后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