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能走线和打孔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我用pads9.3布线时2条线太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走线,和打孔呢,如何设置

网友:
这可能是因为把DRC打开的原因,当检测到这两条线太近时超过了安全间距于是就不能走线和打孔。如果实在想在这种情况下走线和打孔,可以如下图红色圈里的内容改成o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