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E5004 工作时候电流---求大侠解释

楼主(2013-09-11):
           大家好,本人此次设计中有用到        5GPA,   SE5004目前工作时 使用5V 供电,但PA吃电流大小是多少,在datasheet上查到一下参数,但不知是哪个,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PA 在工作时候5V 输入电流满足下面那个值,才能使PA正常工作?

网友:
你的这个资料不全啊!这个没法看。

网友:
第一个参数是IC工作并开RF时的电流,最大800mA.
第二个参数是IC工作,但不开RF时的电流 300mA.

PA在工作时至少得1A才能稳定工作。当然你800mA也应当行。为了稳定,肯定得有冗余。

网友(2018-12-13):
600-800mA 是输入带宽54MH的802.11信号,输出是26dBm时的,此时的输出信号质量满足规范要求。
300mA是指没有输入信号,但射频功放在工作状态中。
Ioff 是指功放整个处于关闭/不工作时的 功放漏电流。
IEN 是是功放工作是,功放内部的控制电路的工作电流。

网友:
留下爪印,学习一下。

网友:
不加RF信号时,调节静态电流为300mA(表中的推荐值)。

网友:
具体到工作中,
首先Vref 使能打开,正常工作。 然后输入54M带宽的64QAM 信号,输入的信号功率和频点要看资料。
调试输出匹配。再整个信号有效带宽内,输出功率达到26dBm,输出了满足协议线性度要求,并且输出的线性度达到要求,这个线性度要求,在器件规格书下面是有定义的。 这时,看带内各个频点的VCC工作电流,若是600mA左右,你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若大于600,小于800,你是合格的工程师。若有些频点超过了800mA,你必须去再次调节功放匹配了。
功放匹配,本身就有两种调试目标,1、最佳工作效率点,即在同功率下电流最小。2、最佳线性点,即在此功率下,线性度最高。
实际调试时,是要在此两点间取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