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电路请教

楼主(2013-09-11):
在看到个自制读卡器电路图,别人是做出来的。我有个疑问,RS232是付逻辑-3~-15v 为1、 +3~+15为0。看电路图上也没有那里有负电压的转换,为什么可以正确读出?

网友A:
將 DTR 和 RTS 設成為 0,則管腳上就會有 +3V ~ +15V 。經過 1N4148 做 OR 輸出電源。1N4148 也算防止負電壓輸入。

网友:
BC239C 和 22K 、15K 是類似 LDO 穩壓作用,提供一個穩定電壓給後面 74HC04 和 Smart Card 使用。
另外 DTR 和 RTS 可以提供電流不是很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 DTR 和 RTS 設成為 0,則管腳上就會有 +3V ~ +15V 。經過 1N4148 做 OR 輸出電源。1N4148 也算防止負電 ...

噢噢 谢谢!正压有了,负压出自哪里呢?

网友(点评):
如果不使用到負電壓,幹嘛在意有沒有負電壓呢? 沒輸出負電壓又會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