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S4303运放自激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各位好,小弟最近问题较多,又是新人,不好意思什么事都问同事,只好麻烦各位了
这回的问题是关于THS4303运放自激的,奇怪的是THS4303这种把反馈电路做到芯片内的运放也产生了自激,更奇怪的是第一次测试是在上周,没有自激现象,今天同样的测试条件就突然出现自激了,我把输入端接地,可观察到自激频率约为3GHz,峰峰值400mV,接入信号后也可以在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看到自激。我是用一根一端SMA另一端是BNC的同轴线直接接示波器的,自激很明显,但是换成普通的示波器表笔自激现象就没了,一般不是都是表笔引入容性负载引起自激,而换同轴线就没有了吗,我这个正好相反,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顺便附上原理图和layout

自己波形

自己波形

带有自激的输出(同轴线连接)

带有自激的输出(同轴线连接)

无自激输出(表笔连接)

无自激输出(表笔连接)

原理图

原理图

layout

layout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呵呵,这个不是软件,是示波器直接截得图,画板子的是P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不是软件,是示波器直接截得图,画板子的是PADS

哦 没见过示波器还有带菜单的  让大 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