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做个实验,简单修改一下FPM生成的封装,是否报错?

楼主(2013-09-11):
环境:win7 64位
cadence 16.6

随便打开一个FPM生成的封装,调整一下丝印,比如在丝印层多划一条线,或是移动一条线都行,然后保存,报如下错误。

这是为什么?如何才能修改?自己做的封装没不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
工作路径不要有中文。

网友:
資料沒問題, 資料路徑才是問題, 同意樓上說的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的回复。稍候改下路径试一下。

网友(2013-10-30):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捉急啊。我的路径中没有中文啊,xp系统

网友A:
我的也不行,大家帮我看看,xp 32位系统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行,大家帮我看看,xp 32位系统

解決方式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59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