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lar中的走线电感为何是减小的呢

楼主(2013-09-11):
pcb走线电感为何是减小的呢 指导下啊,

另外这个两个阻抗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首先,要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电感实际上就是指的导线的自感。而自感指的是在导线中流过单位安培电流时产生的环绕在导线自身周围的磁力线圈匝数,那么影响导线自感的因素源自:导线内部和导线外部的磁力线圈,即内部自感和外部自感。导线外部的磁力线圈未穿越导体,故不会随着频率的变化,但是,导线内部的电流分布会随着频率而变化,所以在导线内部的磁力线圈将变化。频率越高,由于趋肤效应,电流分布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故而,造成导线内部电流分布稀疏,因此导线内部自感也将减小,但是导线外部自感之前我说过只与导体中的电流有关(注意前面我说的电流分布的变化,实际流过导体中的电流是没有变化的),和频率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外部自感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总的自感是减小的(即频率越高电感越小)。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两个阻抗的区别我的理解是:第一个是走线的特征阻抗,第二个是WL感抗

网友(点评):
第一个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第二个是导线的直流电阻

网友(点评):
想了想第二个说成“电阻”比较合适,而不应该说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两个阻抗的区别我的理解是:第一个是走线的特征阻抗,第二个是WL感抗

    请问导线的直流电阻会随频率的变化吗?在软件中,明显此阻抗是随频率上升而增大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感抗,不知你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两个阻抗的区别我的理解是:第一个是走线的特征阻抗,第二个是WL感抗

    如下图

网友(点评):
不是了,你不明白,由于趋肤效应使的电流流过的横截面积减小,根据R=PL/S,横截面积减小电阻就减小了,这里P为电阻率

网友(点评):
就直接叫“电阻”比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