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 GT仿真工具进行EMI仿真时,其电磁辐射怎么和Signal的类型有关?

楼主(2013-09-12):
在用Speed2000 GT仿真工具进行EMI仿真时,其电磁辐射怎么和Signal的类型:periodical、non-periodical有关,也与信号的频率间隔有关。而且差距很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网友(2014-01-04):
解决没?我和你的问题也是一样啊

网友A:
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时域抖动都不一样
你又为什么要认为做了傅里叶后高次谐波还是一样的能量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时域抖动都不一样
你又为什么要认为做了傅里叶后高次谐波还是一样的能量级呢?

还是不理解啊,周期信号和非周期信号。标准都是一个。但是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非周期信号能够对应上FCC的标准30MHZ。而周期信号的对不上30MHZ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