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充电器时这个电容为什么易被击穿

楼主(2013-09-12):
插入5v充电器时,C313有些被击穿了,电容为2.2UF耐压值为6.3V.产品是手机。

网友:
不是 C312 而是C313,感覺很奇怪?
如果是 C312 2.2UF 6.3V 對於 USB 5V 的容忍度(或是安全係數)太低了,建議使用 2.2UF 10V 的電容器。

网友(点评):
只能说那不是充电IC,而是升压IC。

网友:
bluskly  只能说那不是充电IC,而是升压IC。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