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所有的SOT23-6封装尺寸都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2013-09-12):
如题是不是所有的SOT23-6封装尺寸都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A:
Datasheet 上面只要標示 SOT23-6 封装尺寸,其規格應該大同小異,常常會差在高度。LAYOUT 的 PAD 可以建立相同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 上面只要標示 SOT23-6 封装尺寸,其規格應該大同小異,常常會差在高度。LAYOUT 的 PAD 可以建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