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焊盘出线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3-09-12):
   在Expedition内如何设置焊盘的出线方向和位置,除了EDIT CONTROL 内的PAD ENTRY 设置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感觉出线的方式有些少,有没有任意角度出线),更改焊盘出线的长度在哪里设置。感觉焊盘离的近了,线很难调整。谢谢了!

网友:
Editor Control    Plow  第一个Modes   有三个选项,选上就可以任意角度出线。用F3可以切换。

网友:
你还可以试试按住shift键然后移动导线。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意思是焊盘的自动扇出走线可以是任意角度出线,目前好像只能是设定的机种方式。走线方式是可以任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