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怎么一次性删除所有走线和过孔还有铜皮

楼主(2013-09-12):
ad10中怎么一次性删除所有走线和过孔还有铜皮

网友(点评):
其他参考:软件本身有取消所有走线选项...

网友:
全局编辑功能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454-1-1.html

谢谢版主

楼主:
这好像是全局修改,我是说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好像是全局修改,我是说删除

最后那个菜单你可以不修改啊...直接关闭...然后你要的东西不是都是选中的么...你Delete一下不都删掉了...

网友B:
PCB Filter Panel填入以下語句
((IsPad and Not IsComponentPad) or IsVia or IsPoly or IsRegion or IsTrack or IsArc or IsFill) and OnSignal
點擊Apply 接者 Delete.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Filter Panel填入以下語句
((IsPad and Not IsComponentPad) or IsVia or IsPoly or IsRegion or IsTr ...

看来这位是过滤器语法高手,能否整理你所知道的语法命令,用法以及操作实例。我也会几个习惯性操作,希望能结合起来受用更多的语法。以此来相互交流,没看到论坛专门介绍过滤器语法使用的方法,相信很多坛友都有自己的操作喜好。若能收集整合,必将大有益处。
为此,我专门开了个帖子,希望你能光临指导。谢谢!!!

dxp过滤器(PCB Filter)语法技巧收集,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打造layout效率巅...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112182
(出处: 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网友C:
给不懂语法的同志:
很简单的,S--free objects,deltete...就可以全部删除所有的走线。

不过,你可能需要先作以下一些操作,如果有相应顶目的话:
1、关闭KO,TO,BO(防止删除相应层的板边框,丝印线)
2、把所有的PAD HIDE(防止删除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不懂语法的同志:
很简单的,S--free objects,deltete...就可以全部删除所有的走线。

非常感谢!

网友:
unroute all  铜皮只能利用全局操作来删除

网友:
直接执行撤销命令即可撤销所有的走线和过孔,敷铜要手动删除

网友:
用过滤器选中导线和过孔再DELET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