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铺铜问题!

楼主(2013-09-12):
     1.现在的情况是我内部走线层GND铺铜,局部铜皮不避让,直接覆盖走线和过孔。
试过好几次了,就那几块地方一直覆盖。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法,allegro 15.5版本。
   2.该层走线很多预计铺出来的铜皮会很碎,一般多层板中 内部走线层可以不铺铜么?

网友:
1.这个是shape error的问题,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会把shape分成几块铺,这几块的边缘靠到一起,这样会解决这种问题,但是具体是那里出的问题我也不清楚。
2.如果内部走线比较多的话,围绕outline一圈铺上铜,打上过孔就可以了吧,里面不普通也没有关系。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