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自动将位号放到器件的丝印里面?

楼主(2013-09-12):
请教各位大师,pads中可不可以一次的把器件的REF或者VALUE自动摆到器件的丝印里面,谢谢告知!如图

网友A:
好像没什么好方法,还是要手动调整,如图。
红色框中设置。

网友:
    Ctrl+Alt+F只选择Lable,然后Ctrl+A,然后Ctrl+Q,然后按图中设置参数,但是这个必须是要求元件的封装原点在中心

网友:
    编辑封装。当然,一种封装要编一次。

楼主:
    那这样太麻烦了,不用编辑也可以自动居中到器件的丝印里面就好了。不知道JIMMY大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软件没有这么方便吧,这个要靠人工去调整的,他在在布局时的角度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99se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什么好方法,还是要手动调整,如图。
    红色框中设置。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