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3-09-12):
请高手帮忙回答下,一,下面两种电源电路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电感的作用?
二,boost输出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吗?还是滤波?输入电容调大和调小又什么作用?
三,关于选电源芯片,1,比如我的输出负载额定电流是1A,瞬间电流是3A,我想选一个5V转3.3的DCDC,我选电源芯片要选多大输出电流的啊?
                                   2,输出电感,电容,和二极管的耐压值怎么选定啊?

网友A:
对于这个我 建议楼主去下个关于DCDC BOOST电路原理讲解看看,那样你就明白了。

楼主:
您好,我主要是想请教选型的问题(到底以瞬间最大电流为参考,还是额定电流为标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我 建议楼主去下个关于DCDC BOOST电路原理讲解看看,那样你就明白了。

您好,我主要是想请教选型的问题(到底以瞬间最大电流为参考,还是额定电流为标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主要是想请教选型的问题(到底以瞬间最大电流为参考,还是额定电流为标准?),请指教!

了解了 原理,自然就知道该怎么选了吧

以最大电流值作为参考,并且要有降额要求,一般情况下是在最大电流值的基础上*1.5。比如,最大电流为5A,那么就要在设计时候考虑降额要求,电路电流最大值的设计一般设为7.5A,或再大一些比较好。

网友B:
对于这种额定电流一般 但是瞬间突发电流较大的 以额定电流计算 当然降额是必须的
比如对于一个简单的GPRS系统  4.2V系统电流几十mA,但是突发电流高达2A,如果你按照这个电流算,那你就得一个DCDC,但是问题是这突发电流需求时间非常短,就算你有个电源,也根本来不及反映过来给供电,所以没用,故而你可以看到所有GPRS系统上在电源前级都有个大电容,保证突发电流需求,并保证在这个过程中,电压不会被拉低到关机门限,保证正常工作.

实际应用中,你可以发现,其实针对所有的芯片,DATASHEET中提供的很多电流其实都是瞬间的电流,你如果按照这个参数计算,单板功率高达10W,但是实际做出来或许只有2W,可见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额定电流一般 但是瞬间突发电流较大的 以额定电流计算 当然降额是必须的
比如对于一个简单的GPRS ...

多谢大侠,受益非浅啊!
得以额定电流算,哈哈!
但是我想请教下旁边的二极管,电容和电感的耐压值怎么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受益非浅啊!
得以额定电流算,哈哈!
但是我想请教下旁边的二极管,电容和电感的耐压值怎么 ...

耐压值一般高于两端所加电压的1.5-2倍即可,比如输出3.3V,电容耐压值至少6.3V;输出5V,耐压值至少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值一般高于两端所加电压的1.5-2倍即可,比如输出3.3V,电容耐压值至少6.3V;输出5V,耐压值至少10V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电路里面的电感我一直认为是储能的作用,上次我听一朋友说是滤波作用,请指教,什么时候要增大电感?什么时候要较小电感?增大或减小对纹波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电路里面的电感我一直认为是储能的作用,上次我听一朋友说是滤波作用,请指教,什 ...

DC-DC输出端的功率电感 一般认为是储能、续流的作用,防止电流突变。与输出电容配合滤波也有一定作用。影响电感值的因素有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当然首要因素是DC-DC芯片型号。电感值具体怎么调整,不同DC-DC芯片可能不同,最好还是查阅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电路里面的电感我一直认为是储能的作用,上次我听一朋友说是滤波作用,请指教,什 ...

说法不一样 ,从不同角度去看,但实际从本质于角度看都差不多了。
关于电感的大小,参考2L回复: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993-1-1.html

网友(2014-06-17):
GPRS的瞬间电流达2A,是因为在发射的时候,当然是选择2A的DC-DC,你看哪家模块不是这样?靠大电解电容来满足瞬态响应只能说是个补充的做法而不是主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