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

楼主(2013-09-12):
各位高人,有没有allegropads的办法?恳请各位高人帮忙!

网友A:
利用AD转,用AD菜单里面的wizard直接导入brd,一直next转,转完之后,在用pads的translater转换一下就可以了。另外,这个问题坛子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帖子,你搜一下就知道了,先找,找不到再问,不要一上来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AD转,用AD菜单里面的wizard直接导入brd,一直next转,转完之后,在用pads的translater转换一下就可以 ...

多谢!我是查看过很多相关帖子说的方法,但是转换后都会有些问题,在这里问问就是想看看哪位高人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pads自带的转换工具,但是成功率不高,用AD转成功率比较高,就是问题比较多  不过自己拿半天时间来修应该还是可以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是查看过很多相关帖子说的方法,但是转换后都会有些问题,在这里问问就是想看看哪位高人有更好的 ...

两个不同的软件之间转肯定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完全兼容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