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连接性错误

楼主(2013-09-12):
请问各种大大们,我使用验证设计中连接性检查的时候,为什么 GND 还有开路啊?地明明都导通了···检查了一下午,哭了。

连接性错误

连接性错误

网友:
没连上呗!看下坐标在哪个位置
或者只显示鼠线找找。

楼主:
谢谢回复,我线已经连完了,我打的地孔上显示有开路。

网友A:
是不是有裸铜的?裸铜是不是地网络?是的话,请改为无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裸铜的?裸铜是不是地网络?是的话,请改为无网络。

谢谢回复!您指的裸铜是什么?我是连上部分地线后直接覆的铜(在 Top  和 Bottom 层),然后手工打的 GND 过孔。

网友B:
    直接上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谢谢回复,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多多指教!

    封装有问题,J8的封装应该是沉铜孔,你的封装是非沉铜孔,编辑一下封装改为沉铜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有问题,J8的封装应该是沉铜孔,你的封装是非沉铜孔,编辑一下封装改为沉铜孔就可以了

    恩恩,照着你的方法改掉了,当时画封装的时候忘记添加电镀了,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