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rvell 88E6060以太网交换芯片连接光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有没有人用过Marvell 88E6060以太网交换芯片连接光模块,目前卡在这里了。

这个芯片只有个数据手册,官网连推荐应用电路也没有,目前光模块部分调不通。

    芯片和3.3V 1X9光模块的连接图如下:

网友:
    "目前光模块部分调不通"?
    建议把具体问题说出来。

楼主:
    嗯,具体的问题就是插上光纤以后,Link/ACT指示灯亮了,但是数据不通(电口和光口ping不通)。

网友A:
    有量过TX,RX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过TX,RX信号吗?

    谢谢part99的热心回复啊,问题已经解决了,光信号检测的管脚连接到芯片的时候画错了,刚做了条飞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