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诸位大神我的图为什么老是显示DRC错误的颜色

楼主(2013-09-12):
绿色是DRC ERRORS MARKETS 的颜色,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其实主要是间距规则报错和器件规则报错,解决办法是可以先不必要的器件规则取消掉,不让他去检查。然后把间距规则的all规则设置小一点比如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