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网表PIN脚数量不对应可正常导入

楼主(2013-09-13):
公司项目较多,部分Layout是外包的形式给专业Layout制作。最近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原理图的脚数和PCB封装对应不上,因本人一直用的第一方网表,觉得此问题不可思议,allegro会自动检查脚对应问题,从来没遇到脚数不对应任然可以正常导入的情况。后经验证,第三方网表如果原理图脚比PCB封装少,导入网表不会检测到多余的PCB管脚;若原理图符号脚数比PCB封装多,在原理图中未使用多余管脚的情况下,网表也是可以正常导入的。原因是,第三方网表只记录使用过的管脚,并没有对整个器件的脚数做描述,顾无法检测脚不对应问题。
能用第一方还是用第一方的好,能交互也更严谨!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网友A:
这个应该经常会遇到吧,因为你画原理图的时候有些引脚是隐藏的,所以你看到的实际的管脚数就比pcb中的要少,当然,如果你的原理图管脚比pcb多,如果那个管脚不用自然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使用了那导入网表的时候肯定就会报封装的错误,第一方网表自然会比第三方的要严谨一些!

网友:
    第一方严谨,第三方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经常会遇到吧,因为你画原理图的时候有些引脚是隐藏的,所以你看到的实际的管脚数就比pcb中的要少 ...

第一方网标器件增加NC属性能做到原理图符号比封装的脚少;第三方则不用任何的修改即可实现。我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器件有SOP封装和DFN封装,脚数量不同,但是,原理画的是SOP,pcb里面确是DFN,因为原理图的脚少了,所以第三方网表并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方网标器件增加NC属性能做到原理图符号比封装的脚少;第三方则不用任何的修改即可实现。我遇到的问题 ...

    这样的确实是很容易出问题,能尽量用第一方网表就尽量用第一方的,用第三方的话就需要多留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