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噪声问题

楼主(2013-09-13):
multisim中怎么向一个器件添加一个噪声源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那你直接给一个小信号去模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给一个小信号去模拟吧!

我想做随机数模拟,需要一个噪声,multisim中thermal noise不知道怎么连,连起来没有效果,有其他软件能给器件加噪声吗?

网友A:
muitisim有用么?很少用他,做通信的仿真都是用matla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itisim有用么?很少用他,做通信的仿真都是用matlab的吧?

这是我想用的方法,想把热噪声加到反相器中,matlab我刚接触,感觉没法实现这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