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10.890显示问题求救

楼主(2013-09-13):
我安装了altium 10.890版的, 解决了激活问题,安装了插件,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在pcb编辑环境里面双击元件,弹出的元件属性对话框无法全屏显示,弹出的对话框上面和下面都超出了屏幕,点住对话框的侧面边框也没法办拖动(边框的上面和下面已经超出屏幕了没办法点住),我电脑调了几种分辨率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笔记本 14寸的最高分辨率只能到1366*768,没办法在试试更高的分辨率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 如何解决 求各路大神赐教

网友(点评):
联想的电脑有插件可规避此问题,此话题在 PCBBBS 或 eda365 中有详细的交流...

楼主:
外接了个VGA显示器发现吧纵向分辨率从768调到1024之后就可以全部显示了, 看来还是和分辨率有关,在此请问下各位达达 难道AD10.890要求纵向分辨率一定要高于768吗(768到1024之间的我没办法试,手头上的显示器都不支持那些个分辨率) 不能通过设置来改变吗   各位知道的达达 麻烦指点下迷津

楼主:
wanghanq 你好 请恕本人愚钝  在 pcbbbs上找到了一个类似的主题但是没有人回复(搜索关键字是altium 10 显示),EDA365上没有找到相关帖子, 不知能否指导下

网友A:
楼主你好,麻烦请发一份AD10的下载地址跟激活方法给我,万分感谢!
hare148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麻烦请发一份AD10的下载地址跟激活方法给我,万分感谢!

AD10的安装文件以及安装方法坛子里面非常灰常的多,我也是在坛子里下载的,但是是很久以前下载的 地址不记得了  如果你要我也可以传给你, 可惜我的这个AD10在pcb编辑里面 对配置要求高了点  都显示不全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ghanq 你好 请恕本人愚钝  在 pcbbbs上找到了一个类似的主题但是没有人回复(搜索关键字是altium 10 显 ...

我也愚钝,隐约记得 在 【给初学3-...】 帖子中有列出...

论坛的搜索能力有限,可换用搜索引擎 内容 加 网站名 等方式辅助搜索相关内容...

网友:
在其内找到之前:
汇总贴37:关于AD10对话框问题       关键字:对话框、窗口   联想笔记本有驱动可移动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