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的一个操作

楼主(2013-09-13):
在某一部分打好的一排过孔,想直接复制到别的地方,net如何修改?

网友:
上图看看?没明白,是同类型的?

网友A:
    你说得不够清楚,不知道你是不是扇出  如果是扇出  选择过孔和走线直接复制然后放到焊盘上网络自动就改了,如果只单独是过孔那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不够清楚,不知道你是不是扇出  如果是扇出  选择过孔和走线直接复制然后放到焊盘上网络自动就改了, ...

单独的过孔,不是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