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假若我一个设备里面用了2个开关电源,一个输出5V,一个用于输出12V;总的漏电流是不是等于两个开关电源的漏电流加起来?

网友:
还要加上设备的漏电流

网友:
    不是,这个电流和分布电容有关,不会是1+1+1=3的漏电流相加,这我们曾经用几十个非隔离电源输入并联测试过。如果像你想的那样,同时几百上千的有开关电源的用电器启动岂不会跳闸?具体原理看版主或其他高手能否提供,我只能给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