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假若我一个设备里面用了2个开关电源,一个输出5V,一个用于输出12V;总的漏电流是不是等于两个开关电源的漏电流加起来?

网友:
漏电流是从你电源输入的地方去量。

网友:
如果说是电源的漏电流确实是这个开关电源的合,但是由于2个开关电源不是同步开关的,整个的漏电流不等于你分别量出来的加到一起。 但是作为产品评估,按照最恶劣的情况,可以加到一起。